mats测不了gtx750ti显卡

楼主(2022-01-16):
mats,插上gtx750ti显卡进入目录自动测试出现这个界面看都看不清,是什么问题,测其他型号的显卡没这问题,有没有哪位大哥跟我一样的问题。

网友:
啥都不用说直接干第一颗

网友:
用核显或者别的显卡进系统看report.txt文件就行了,或者换个版本试试,750ti是maxwell架构的。

网友:
这么一看,坏透了,至少一半显存有问题,摔过的卡吧

网友:
显卡是好卡不是问题卡,只是上750ti就会出现这种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