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
还是三星显示器的问题灯条闪一下就灭

楼主(2022-01-16):
换了亲的灯条,开机闪一下就灭,那都查不到资料,不知道驱动板该怎么修,求助啊
显示品是三星S27B750V

网友:
或是谁有图纸,知道那个点是接开关线,我接个恒流板接灯条试试

网友A:
灯条坏的机率百分之八十

网友:
引用 网友A:
灯条坏的机率百分之八十

换了全新的灯条了,第一句就写了

网友:
换了全新的灯条了

网友:
灯管坏机率百分之八

网友:
灯管坏机率百分之八十

网友B:
改个LED高压条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B:
改个LED高压条看看

板子没图纸啊,不知道在那飞线,现在量了一下LED开机不升压只有11V多点,瞎猜加在网上看可能是恒流板不升压,但那块坏了不知道啊

网友:
万能恒流板可以搞定.确定一下灯条的正负极.接到恒流板OK.

网友:
强光手电照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