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见过可调直流稳压电源烧主板

楼主(2022-01-16):
老铁们 谁知道 这个牌子的稳压电源烧主板么  最近修了3台笔记本 主板 修好了 没问题 测试好几次 然后用稳压电源进系统测试主板 没想到测试一会就烧主板 以为是 信号 不对 哪里没弄好  在过一天又修了一台主板 一样的型号 没想到又烧了 连续修了2个戴尔 一个海尔的主板 都是小问题 从来没失手过的主板 居然都是同样的问题 修好了 一会就烧  请问大家 见过这样的 问题么 供电芯片总是冒火星 打火 一阵一阵的  。 稳压电源是LODESTAR 这个牌子的   哪位朋友知道 请一定告诉我 不行我在换一个稳压电源 太坑了    谢谢大家

网友:
你确定一定是电源的问题?可以外接灯泡测试看亮度是否稳定,如果真 是电源问题就把几个电位器都换掉,

网友:
市电有问题,或电源接地有问题。

网友:
~~~可调电源输出电压不是太靠谱--特别是杂牌电源..............看来还是缺少经验“

网友:
如果是可调电源烧坏机器,那就是电压调节的电位器坏了。

网友:
电压没波动一般不会烧哦

网友:
这种电源也没多少钱,买一个好点的

网友:
老老实实买一个优利德吧,尽量买线性电源,不过贵。开关型的便宜买30v10a的。1310。400左右。

网友:
使用这类电源,切不可先带载再开电源

网友A:
你家的零线和地线是不是接反了

网友A:
或者可调电源的负极和插座的地线是通的

网友B:
最关键的问题,你这个不是数控电源,传统的模拟电路的线性电源容易出现这个问题,终归还是质量不行,就你那个电压电流调节的四个电位器,就最容易不好,热稳定性差,造成电压电流波动,我一直用的宏盛的数控电源,很稳

网友:
你用原自带的电源不行?

网友:
输出并个稳压二极管

网友:
这样的基本淘汰了,不能锁电压,电位器好多 人被赔过钱了,还是买个数控的吧,我的也是有立德,用了几年了没问题

网友:
把那四个电位器换成线绕的就稳定了,这个普通的电位器坏了可能电压会升高到28V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或者可调电源的负极和插座的地线是通的

没有地线 就   火灵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家的零线和地线是不是接反了

还有这么一说么 真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最关键的问题,你这个不是数控电源,传统的模拟电路的线性电源容易出现这个问题,终归还是质量不行,就你那个电压电流调节的四个电位器,就最容易不好,热稳定性差,造成电压电流波动,我一直用的宏盛的数控电源,很稳

我用的就是宏盛数控电源,也不怎么稳定,有好几次输出接口有静电,一打火电压直接变50V,笔记本主板也烧了好几个了。

网友:
电位器有问题吧,是不是电压升高了

网友:
看来楼主是时候换工具了!

网友:
俗话说 穷啥不能穷电源啊

网友:
这真是个悲伤的故事   买个好点的

网友:
电位器老化了,电压不稳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用的就是宏盛数控电源,也不怎么稳定,有好几次输出接口有静电,一打火电压直接变50V,笔记本主板也烧 ...

我用的老款的DPS-305BF

网友:
修好了你干嘛还用可调带着测试稳定?

网友:
修好后用自带的或好的电源适配器测试,不要用可调电源测试。

网友:
你们都用什么样的呢 有说用开关电源好 有说线性的电源好 不知道到底买哪种的了 线性的30v10A的真贵 5A的还行 你们都有什么样的可调电源的   我去迅维商城看了一眼也涨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