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m-b601离奇的隔离保护大神来研究一下

楼主(2022-01-16):
联想小新14  板号NM-B601 没待机,没过隔离保护,拆掉PQ312,PQ311有19V,4脚24V,断开PJ301前面也正常,一路断的去,断到待机3V芯片后公共点19V正常了,但是接电池不充电,以为是待机芯片微短引起,换掉也是一样,后面继续断,一直到把EC供电RE1割断公共点正常,换过EC ,EC是料板上拆的应该正常现在的问题就是只要断掉EC供电公共点就正常,但电池充不了电,大神们来看看这是什么原因,搞的头大
强制短接PQ311可能正常开机,电池不充电

网友A:
电池充电也受EC控制的,切断EC供电,不充电应该也是正常的,先要修好公共点,然后EC待机条件,都正常后仍不充电,查充放电芯片和EC的通信信号和sM总线,当然充电mos管是不能漏查啦。

网友:
先要EC正常工作,不然怎么充电呢,前而写的更详细的回贴不知为啥不见了。

网友:
晚些分析。。。。。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池充电也受EC控制的,切断EC供电,不充电应该也是正常的,先要修好公共点,然后EC待机条件,都正常后仍不 ...

现在是切断EC供电 ,公共点就出来了,应该前面是正常的

网友:
通电瞬间公共点有19V,马上掉,有点像哪里有微短一样的,断了EC供电就有公共点,按理应该是EC有问题,但是换了EC也是一样,搞不懂了

网友B:
电池是不是好的,有可能电池不放电,不过保护隔离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电池是不是好的,有可能电池不放电,不过保护隔离

这款不插电池也可以开机的

网友:
https://www.chinafix.com/thread-1214882-1-1.html        参考一下这个吧     我之前修的

网友C:
搜索标题,联宝NM-B191刷新三观的维修。。或者点我头像查看,可能还是比较全面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搜索标题,联宝NM-B191刷新三观的维修。。或者点我头像查看,可能还是比较全面的

还真是充电的BST问题,谢谢~一个充电的BST影响这么多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还真是充电的BST问题,谢谢~一个充电的BST影响这么多

是充电电压一定要能产生一次,不然EC会通过I2C关闭

网友:
是不是电池问题呢

网友:
换个电池或者换管看看

网友:
问题还是在保护隔离

网友:
这帖有营养谢谢

网友E(2022-03-30):
引用 网友D:
还真是充电的BST问题,谢谢~一个充电的BST影响这么多

相同问题 装电池还是一样没待机

网友:
引用 网友E:
相同问题 装电池还是一样没待机

自举升压电容问题已搞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