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种掉点,空点,非空点,未清理干净点的判别

楼主(2022-01-16):
如图,有三种掉点,这三种,1和2好像看不出底下有线,是不是空点呀?而3完全不吃锡,是真的掉点了还是我没清理干净?小白求教,谢谢大噶~~

网友:
建议你用放大镜或者显微镜下观察,一般焊盘分明线跟暗线

网友:
1 2肯定是掉点了

特别是1线都被你扯掉了 要沿着线补

2挖一下应该能看到铜皮,也有可能是空点(NC),具体看一下手册

3图片看不清

网友:
看不出来了

网友:
3不吃锡有可能是氧化了 稍微用刀尖轻轻刮掉一层再上锡试试 不然就是温度不够高

网友:
理论是这样,可实际操作时会有难度的

网友:
这个很难补上去,

网友:
先装上去试试,不行换芯片

网友:
新手学习中,学习了。

网友:
1和2是掉点了,要把边上线刮出来补点,如果掉的多(超过3个),容量低于1G就没必要补了划不来。

3可能没掉点,发黄的应该是IMC层,这个要涂好点的助焊剂看能不能让焊盘吃上锡,或者用刀尖轻轻刮,把IMC层刮掉露铜再上锡。

网友:
分不清就看主板位置有没有阻值

网友:
一明显是掉点。话说楼主的名字很有个性啊。

网友:
更新新的显存省事,不建议补了

网友:
更新新的显存省事,不建议补

网友:
一般看焊盘有没有连线吧

网友:
显微镜下比较容易分辨的。看的多了自然能看明白走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