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这个是什么型号管子,两个脚,

楼主(2022-01-16):
请问这个是什么型号管子,两个脚,应该是二极管吧!

网友A:
确实查不到资料 但是从样子来看 像是个稳压二极管。

网友:
你这板上应该有丝印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确实查不到资料 但是从样子来看 像是个稳压二极管。

板上有两个,另外一个成二极管特性

网友:
引用 网友A:
确实查不到资料 但是从样子来看 像是个稳压二极管。

不知道是什么二极管

网友:
应该是,总不可能是电阻吧

网友:
防*WF词语*吧

网友B:
这个是24V的TVS管,即瞬态抑制二极管,用于吸收尖峰电压的,一般并联在电源和地之间,BZ是它的耐压值代码
完整型号是SMBJ24CA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是24V的TVS管,即瞬态抑制二极管,用于吸收尖峰电压的,一般并联在电源和地之间,BZ是它的耐压值代码
完整型号是SMBJ24CA

果然是大神

网友:
看样子像是瞬态二极管

网友:
瞬态控制二极管。作用就是防止插错电压。插错高电压的话,这个管子会首先短路。从而保护后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