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二修 华硕X450C笔记本内外无声音的漫长而艰苦的维修过程

楼主(2022-01-17):
机型:华硕X450V
板号:X450CC 2.3   声卡型号:ALC277
故障:耳机喇叭都无声音

前言:
     这机器同行的机器,说是已经更换过声卡芯片,我也建议只是没有声音,要不就几十块买个USB声卡就算了,但是同行兄弟说是那样挣不到钱,那就开修吧。
    我最初以为是个很简单的故障,系统,驱动,要么就供电,声卡本体坏,但是真正投入维修,没那么简单哦。

维修过程:
   1,主板是X450CC   进系统,声卡驱动正常,没有叹号,右下角喇叭图标有,控制面板 ,可以测试,有动作无声音,插耳机没有反应,当然也没有声音。进PE 测试,打官方驱动,更换系统一系列的软件操作,故障依旧

     2,二话不说,料板上拆第一个芯片,这个板子上面,这个芯片焊接并不是很容易,这板子的锡粘稠的,不会自动归位,全靠捏子推动,总算更换完毕,安装测试,故障没有任何变化。客户更换一个,我更换一个,两个芯片加上原来的芯片,都是同样的故障,这时开始打开点位图,测试声卡的条件。
一般来说能识别声卡,那么供电和复位同步信号应该都是正常,那么还是按流程测试,供电,1,25,38,39,46供电正常,同步时钟复位信号,5.6.10.11也是正常,这些数据正常的我没有拍照!这个时候我就把耳机接口拆了,但是涛声还是依旧。
4,这时在料板上面再拆第二个声卡芯片,这次焊接声卡那是相当的麻烦,这个芯片我估计至少焊接半个小时,但是告诉大家,焊接好,故障还是依旧。没有办法,这个时候我开始找数据手册啦,无奈论坛没有,其他也是没有,但是找到了一个参考数据手册,就是ALC272ALC882这里要感谢这位论坛兄弟。
https://www.chinafix.com/thread-1215655-1-1.html
5,这个时候发现忘记一个电压就是基准电压,27脚,实际测量阻值正常,无电压!那基本锁定这个故障了。
6,芯片没有基准,再换第三个声卡,告诉大家,还是故障依旧,说实话,我都要疯了,我这个时候再分析数据手册和点位图。
A,数据手册里面没有芯片内部结构,但是大家修PWM电路的时候都知道,基准电压肯定是芯片内部产生的。
B,从点位图来看,基准电压也没有去任何地方,
C,没有基准电压那么这芯片是肯定没法工作的,也就造成内外无声音,
D,但是芯片已经更换第四个啦,都是一样的故障,基本确定都是没有基准电压,到底什么原因呢,我的内心是崩溃的,但是修那个机器,已经是夜里三点钟啦,睡觉的时候已经五点了,早上八点起床,准备继续干。

E,再次打开搜索VREF,终于再次找到了基准的开启控制
F,有几段文字写的非常清楚
     vrefoutenable control       基准电压使能控制
    A , Hi-Z   (高阻态,理论上高阻态不是悬空,它是对地或对电源电阻极大的状态实际 应用是引脚悬空)   Disableddefault for all    禁用所        有的默认值
    B: 50% AVDD 电压一半   ALC 272Supports 2.5v reference output when avdd is 5v    alc272avdd5v时支持2.5v参考输出

,这里可以基本锁定,基准电压来自供电5v,只要有5V,内部就出现2.5或者其他电压。

7,我拆开芯片打27脚阻值,为无穷大,安装芯片阻值是638,那就是说明板层应该没有问题,还是芯片问题!

此时手上只有一个板子可以拆芯片了,而且是要更换的第五个芯片,我更换了另外一种焊接方法,从底部加热和焊接!

换到最后一个芯片,也就是第五个
准电压出来了,声音有了,耳机声音也有啦!

8,最后上一张拆的芯片和插入耳机检测的图片

归纳总结:
1,这个机器,我夜里11点修到早上5点钟,睡到8点继续起来干,10点钟修好的。
2,更换的四个芯片都是一样的故障,导致思路乱了。
2,这芯片焊接恶心,需要从底部焊接,上面摆好芯片位置,如果正常焊接,芯片很有可能吹坏。
3,是芯片数据手册让我坚持到最后的。
   写帖子拍照很不容易,如果你觉得对大家有帮助希望帮忙加分,小弟在此谢谢,如果你有那里看不懂,请回帖提问,我尽力解释。

 会员1217425300鑫豆2025-7-31 11:05
 会员1576968300鑫豆2025-6-25 05:05
 会员581860300鑫豆2025-4-5 22:45
 会员951795300鑫豆2025-3-17 16:16
 会员584903300鑫豆2025-2-18 17:07

网友:
声卡芯片挂,可能主要是焊接时就吹坏了,只有从板反面烘烤才不伤芯片,所幸换到第五个好了,也是不幸中万幸,楼主辛苦了。

网友:
这声卡芯片耐温这么差啊, 像这种芯片一般思维都是正面焊接的嘛,真是难为了你的耐心,换了4个都不放弃,坚持换第五个才找到问题所在。

网友:
非常不错,如果换成是我换了几个声卡还没好,我估计就杀IO或者桥片了

网友:
这么牛,佩服佩服!!!!

网友:
这就是基础扎实的结果,要不然就就该怀疑了

网友:
华硕的芯片焊盘做的比较小。没有多余的位置  真的饿你太好焊接。

网友A:
是你的焊风枪要更新换代了, 有的IC也挺难焊是真,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是你的焊风枪要更新换代了, 有的IC也挺难焊是真,

我的是快克  2008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的是快克  2008

哦。换一个拆机的应该相对好焊才是 ,不过也要用烙铁补一下。

网友C:
就凭楼主的这份打不死的精神就是一个合格的维修人才,哈哈,加分加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就凭楼主的这份打不死的精神就是一个合格的维修人才,哈哈,加分加分

谢谢,谢谢,

网友:
说到底还是没焊好,学习了,以后遇到这样的焊接很重要,如果是我换两个不行我就放弃了

网友(点评):
无语,这楼主骗我2毛,我还以为什么疑难杂症呢,草,就没焊好无语死了

网友:
焊芯片必须预热焊盘,焊盘的锡一旦达到熔点,马上装上芯片....这样芯片损坏的机率最低.....

网友:
芯片焊接的方法非常重要....

网友D:
课代表 :理论满分,焊工不足,

网友:
芯片不好焊接,可以用加热板,没有加热板,焊盘用有铅锡线镀一遍

网友:
楼主厉害   坚持不懈

网友:
一般来说4不过3 那么多芯片是坏的

网友:
分析过程详细,学习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D:
课代表 :理论满分,焊工不足,

日,  大师,华硕的个别芯片焊接,谁碰到谁知道。

网友:
引用 网友B:
日,  大师,华硕的个别芯片焊接,谁碰到谁知道。

冬天没有底部预热台的, 我是先将原焊盘用有铅锡先拖一遍,特别是中间的芯片肚皮接地 降低熔点

再用风枪将 焊盘 的焊锡先吹融化,再将芯片直接压上去

减少芯片的受热时间  ,相对来说 降低高温吹挂芯片的几率。

网友:
方法很重要

网友:
很少遇到换声卡不行的,要不然就干桥了

网友:
楼主坚持不懈,值得学习。

网友E:
楼主的精神真的值得褒奖,最后收了多少钱?

网友:
ASUS机子不咋好修

网友F:
楼主的毅力真强,要是我换到第3个还一样估计就放弃了

网友G:
现在焊接板子我尝试过,不从底部加热,很难吹一下来,如果提高温度加大风俗,有时候会把芯片吹爆,最好在底部能用加热台预热一下,在吹,最好

网友H:
耐心不是一般人能有的

网友I:
类似的情况我也遇到过,某宝买的一款老机的待机IC,5个全都不行,但是我知道就是待机IC的问题,最后料板找了几个小时,终于找到一个,装上就OK了

网友J:
还是没焊好哇,这个好焊哇,就是脚多点一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J:
还是没焊好哇,这个好焊哇,就是脚多点一样的,

用861dw,450度,风速60差不多。30秒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楼主的精神真的值得褒奖,最后收了多少钱?

同行的肯定正常价格啊!

网友:
引用 网友J:
还是没焊好哇,这个好焊哇,就是脚多点一样的,

反正我碰到几次华硕的芯片,锡是那种粘稠的,融化也是推不动的那种,没有那种漂的感觉。

网友:
引用 网友H:
耐心不是一般人能有的

我分析了芯片的手册和内部结构才坚持下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G:
现在焊接板子我尝试过,不从底部加热,很难吹一下来,如果提高温度加大风俗,有时候会把芯片吹爆,最好在底 ...

华硕这种芯片,粘稠的锡,没有那种漂的感觉,推到哪里就到哪里,不会自动归位。

网友:
引用 网友I:
类似的情况我也遇到过,某宝买的一款老机的待机IC,5个全都不行,但是我知道就是待机IC的问题,最后料板找 ...

恶心的就是,安装前面几个芯片,故障都是一样的,比较难受。

网友:
引用 网友F:
楼主的毅力真强,要是我换到第3个还一样估计就放弃了

分析了内部结构,有参考的芯片PDF,确定是芯片问题。

网友:
楼主厉害,换了几次声卡芯片才搞好,一般人肯定不会再怀疑是芯片的问题了,值得学习,下次就知道华硕的声卡芯片,不能从正面焊接。

网友:
写的好长 。。。。

网友:
楼主的这份打不死的精神就是一个合格的维修人才

网友K:
华硕的有些芯片引脚很小很难吃上锡,用普通烙铁难加锡。用2008拆的芯片应该没问题,可能是焊接过程太长导致芯片坏了

网友:
楼主可以试试低温锡走一遍就很好焊了  或者用弯尖头烙铁给引脚加锡也很容易加得很饱满

网友:
焊工需要加强,换更好的风枪吧

网友:
引用 网友K:
华硕的有些芯片引脚很小很难吃上锡,用普通烙铁难加锡。用2008拆的芯片应该没问题,可能是焊接过程太长导致 ...

恶心的是,上去的四个芯片故障一模一样     那种粘稠的焊锡!!!确实也换锡了!

网友:
收到,准备学习,

网友:
思路清晰  很好

网友:
引脚短的芯片低温托过焊盘,如果有虚焊的可以加一圈锡浆用镊子刮去多余的戏珠,避免受热时间长伤到芯片适合自己的方法就是最好的吧

网友:
最后搞好了 ,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你的焊风枪要更新换代了, 有的IC也挺难焊是真,

快克2008风枪

网友:
链接还能用吗?试试看

网友:
分析的够细的

网友:
还我5毛

网友:
没焊好。。、?我觉得是排阻

网友:
支持14楼,学习了
佩服楼主,有手艺才可以挣钱!

网友L:
坚韧不拔 锲而不舍的精神值得学习!!

网友:
引用 网友L:
坚韧不拔 锲而不舍的精神值得学习!!

分析了数据手册才坚持的。

网友M:
加多点焊油,温度适当高点。看你的衣服,你那边应该很冷了,可你还是修机修到差不多天亮,就这精神应当值得我们论坛的全部人学习!

网友:
焊接技术一定要过关

网友:
我换上声卡不行,就不修了

网友:
引用 网友M:
加多点焊油,温度适当高点。看你的衣服,你那边应该很冷了,可你还是修机修到差不多天亮,就这精神应当值得 ...

华硕的个别芯片,焊接实在难受的,碰到了就知道了。

网友:
还要付¥¥才能看全!!

网友:
这个思路真的非常好  值得学习

网友:
分析过程思路   学习了

网友:
我怎么发不出回复   感觉

网友:
亏本的买卖,身体亏。

网友:
精华需要付钱?

网友:
真是怀疑人生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