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可以告诉我显卡速桥线的原理,妈

楼主(2022-01-17):
谁可以告诉我显卡速桥线的原理,妈的有一个显卡用速桥线可以打驱动一切正常,然后直插主板也打不上驱动,然后还以为金手指阻值不正常,打阻止都正常,最后用胶布涨住金手指还是打不上驱动,郁闷

网友A:
正常卡还是矿卡?如果是矿卡的话故事就很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正常卡还是矿卡?如果是矿卡的话故事就很多了

是矿卡,但是为啥呢?我直接粘住也变X1了

网友B:
用胶布粘住是可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用胶布粘住是可以的。

你看我已经粘住了还是不行

网友:
主板pcie接口供电

网友:
遇到过插转接板能亮,装台板上就不亮,没时间就放弃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正常卡还是矿卡?如果是矿卡的话故事就很多了

对插矿板上可以挖

网友:
换个主板试试,可能缩缸了,主板PCIE供电不够

网友:
没有遇到过

网友:
另一个小供电@修出来,

网友:
其实就是Pcie1X可以正常,16X不行,主要看pcie接口吧,看看16对线路

网友:
不能16x工作了,查金手指对应的耦合电容可失效吗?以及对应的对地电阻值来判断核心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