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神K670无CPU供电求助

楼主(2022-01-17):
接修一台战神K670T  I5-9400 1050ti,开机电流0.3左右,拆机果不其然没有出CPU供电,显卡供电,CPU换过试了,不行,刷了BIOS故障依旧,没有思路了,下图是时序图,现在PLT_RST#以前全部正常 ,PLT_RST#3.3V正常

CPU供电芯片81203P   7脚VCC  5V正常   9脚VRMP  19V正常   2脚EN  3.3V正常,测量整版并没有短路的现象

附上图纸还望指点一下

网友A:
44脚46脚6脚正常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44脚46脚6脚正常吗?

6脚3.3V  44脚0V  46脚 0.1v

网友B:
看一下H_VIDALERT#_VR,H_VIDSCK_VR.

网友:
估计是桥片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看一下H_VIDALERT#_VR,H_VIDSCK_VR.

H_VIDALERT#_VR   1.06v
H_VIDSCK_VR   1.06V

网友:
3 4 5脚位

网友:
没有示波器  只是测了电压都是1.06

网友:
桥的嫌疑很大

网友B:
引用 网友C:
H_VIDALERT#_VR   1.06v
H_VIDSCK_VR   1.06V

波形应该会有问题,不出VCCCORE的,CPU换过,那就是南桥。

网友:
引用 网友B:
波形应该会有问题,不出VCCCORE的,CPU换过,那就是南桥。

好的  谢谢,真不想换桥

网友:
可能是哪里没波

网友:
质疑就是干大件  三板斧永不过时的

网友:
CPU座子没问题吧?遇到过座子有问题时亮时不亮,不亮时就跑0.3电流

网友:
46角是什么信号

网友:
芯片本身坏的比较多,再测一下SVID波形去的那两个驱动管,看看有没有波形

网友:
我记得这个类型的板子pltrst后面还有时序,而且有好几个,你都要查一查

网友:
这个真是难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