薇星GTX760 显卡安装不上驱动mats跑了一下显存颗粒

楼主(2022-01-17):
薇星GTX760(N760 TF2GD5/OC) 显卡安装不上驱动(设备管理器-显示适配器gtx760

感叹号) 驱动大师,也安装不上。按完显卡驱动重启进入Windows 进系统界面 就黑屏,跑了一下mats显卡检测,看到有第四个显存颗粒有问题,
是B 63:32  显卡背面第四个显存颗粒有问题吗? 打算加焊一下试试

分享个N卡检测mats软件下面

92 Bytes, 下载次数: 16, 下载积分: 下载分 -2 分, 下载 1 次

网友:
你想焊就焊啊,焊了好与不好分享一下嘛

网友:
楼主这是修好了还是没修好呢

网友:
我是新手,发帖赚分!以后请多多关照!

网友:
就是这个   大概率坏了

网友:
重植或者换一下这个颗粒试试:

网友:
显卡没修过,学习一下。

网友:
楼主 是正面颗粒 楼上大神指出来了

网友:
这是B-高位报错,应该是第三颗显存吧!

网友:
B高位,我觉是正面B组那颗,你圈出来的应该是B低位

网友:
双面应该是正反为一个组吧

网友:
驱动问题一般是核心吧,我也是菜鸟。。。。

网友:
有结果了么 楼主呢

网友:
高位应该是在正面  楼主反面出来的是低位

网友A:
换了两颗显存也不行, 估计GPU挂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换了两颗显存也不行, 估计GPU挂了

你把显存取下来之后量一下点位的阻值啊

网友(2022-02-16):
引用 网友B:
你把显存取下来之后量一下点位的阻值啊

大佬能指点一下显存点位量哪里不

网友:
在论坛上找一下gddr5的引脚就知道了。

网友:
谢谢坛友分享软件,

网友:
楼主你是被现在全网都流行的维修显卡视频带跑偏了吧 上来就加焊 显存没找对 在正面哦哥哥

网友(2022-04-09):
显存不好修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