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h81m-k

楼主(2022-01-17):
求教 华硕h81m-k 启动掉电 大概率是哪的问题

网友:
保护了,看电容

网友:
你问的这个问题太广了,很难分析,只能老老实实查时序电压,把问题缩小从好分析,有可能是ME供电,有可能是CPU供电,有可能PG信号缺电压,有可能针脚微微偏了,有可能内存供电问题,有可能桥挂了,如何问题都有可能,---野生维修佬

网友:
楼上的哥,能不能搞个上电时序图我们整一下

网友(2022-02-16):
测供电  信号   要是还整不好   板子就丢垃圾桶里吧!

网友:
你这问题好比说我电脑坏了。怎么修?

网友A(2022-04-05):
圈起来的三极管全部拆掉不要,估计你的启动掉电问题就解决了,修不好后面再说。

网友(2022-05-13):
引用 网友A:
圈起来的三极管全部拆掉不要,估计你的启动掉电问题就解决了,修不好后面再说。

多谢;多谢,真是这里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圈起来的三极管全部拆掉不要,估计你的启动掉电问题就解决了,修不好后面再说。

把这个画X的拆了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