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尔电脑开不了机出现f1 f2 f5是什么原因

楼主(2022-01-17):
戴尔电脑开不了机出现f1 f2 f5是什么原因

网友:
大神帮我看看

网友:
按F1继续就可以了。

网友:
没有人知道怎么修么~~~~~~~~~

网友:
好像说是面板没有接~开机按键没有接

网友:
这个应该机箱盖检测吧

网友:
谁知道怎么弄啊~~~~~~~~~~~~~~~

网友:
你没用原装机箱?那得跳线连接一下  好几个gnd连到一起  你百度查查

网友A:
自检信息很清楚了,机箱内部照片上一张看看

网友:
开机键连接不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自检信息很清楚了,机箱内部照片上一张看看

这个两个地方都可以开机~~~~~~~~~~~~

网友:
楼主用的不是原配机箱?这样的话按f1看能不能继续。或者BIOS里能不能禁用这个报警,再不行就只能硬改了

网友:
裸板还是换了非原装机箱?应该是风扇线和前置面板线都没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