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自清笔记本不触发G3 3579维修

楼主(2022-01-17):
学校一个学电子的学生拿来台笔记本说是自已清理 显卡散热器螺丝滑丝拆的掉了两电容 自己又焊上去就不开机了  ,接机拆开看了下   确实显卡散热片固定架一个角已经变形了  ,板号是la-f611p 充电芯片是9538那款的 ,接上可调偶尔会自动上电到1.4左右不显  ,拆掉USB开机小板有时可自动触发  ,有时不触,待机电流0.007正常,触发不正常 ,查EC和桥的待机条件 EC的供电  复位都正常  时钟没测到  ,程序自带  应该不会出错  ,查桥的待机条件时发现32.768晶振的10M欧电阻没了,料板上拆个补上去,接可调测试  正常触发  再把USB小板接上按开关  也正常了 ,多次测试都正常开机了,看来就是此电阻掉件引起的故障 ,接屏测试不亮机,重刷了个BIOS,亮机收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