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A0G3DMBCE0掉电求助!

楼主(2022-01-17):
暗影精灵4   版号 DA0G3DMBCE0有的时候显示LOGO就掉电,有的时候能进系统几分钟,大部分是刚引导硬盘就断电了,进pe可以进,过一两分钟也断电,但是在bios不断电。现在只刷过bios,换过电池,怀疑适配器功率不够,但是这本很挑,转接头和150w的都不加电。没思路了,不知道改怎么下手。求助各路大神,附上版号,附上tb购买程序

DA0G3DMBCE0reve1070tpnq211纯净me秒亮.rom

网友A:
适配器功率不够,不是有内部电池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适配器功率不够,不是有内部电池吗?

换了新电池,也充满了电,还是一样排除适配器和电池了

网友:
示波器电流棒看看有没有大瞬态电流导致过流保护

同时也可以看电压有没有瞬态过冲导致过压保护

当然还有可能是某个片子过热保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