昂达1060后面的型号标签被撕掉了,能点亮,但是找不到硬件,无法装驱动

楼主(2022-01-17):
我找不到这个的bios。于是久取换GPU。从一个好卡上拆过号的gpu。然后,把这个能点亮,找不到硬件的显卡GPU互换。
原来是号的显卡,现在换了这个怀疑gpu出问题的,换号,测试ok。
我心想,难道,10系列的显卡,也会出现虚焊?重做gpu好了?我心里有点打鼓。
然后我拿这个故障显卡,装上号的gpu。中途出现插曲。gpu的电容,掉了一排。我也郁闷,电容怎么会掉的。我用风枪吹电容的时候,因为掉的电容多。我要15S左右才能装好一个电容。这样连续吹3分钟,温度450度,不会坏gpu么?
我心里打鼓呀。
然后,我也做好了。也点亮了。金系统一看。
嘿嘿,果然,涛声依旧。。。。不是gpu的故障。
那么,就刷bios了。
这个bios在哪找?????我刷过手上类似的,如1060  3G的七彩虹,512kb的bios。老样子。

-- -----

大家有没遇到过,能点亮,但是无硬件,无法装驱动的显卡呢?
哪位大佬有这个显卡的bios?备份个?付费也行。

网友:
原机的bios,网盘连接

链接:https://pan.baidu.com/s/1fmvQWgrHrw7dqlyYuELNiA
提取码:az6f

网友:
金手指的耦合电容,无掉件。

网友:
理论上还是坏了,显存或芯片虚焊也装不上驱动

网友:
有些显卡显存芯片虚了不花屏就是上不了驱动,但真正坏的也可能

网友:
显卡的BIOS就上TB找呗

网友:
TB上找00000000000000

网友:
#在这里快速回别的型号修到过是显存坏的复#

网友:
遇见过一样的问题,故障是掉电阻,仔细看看吧

网友:
我有BIOS加我QQ

网友A:
联系方式私发你微信了,请回复

网友:
引用 网友A:
联系方式私发你微信了,请回复

没看到你加qq 吧

网友:
论坛大神多,bios肯定有人有

网友:
错误代码多少  用软件 跑下 显存

网友:
这个是昂达典范吧!

网友B:
这个是昂达10603G大小风扇的原板BIOS。我现在修到一块差不多故障的GTX980TI 有时正常有时认不到驱动,原先故障是GPU短路换了花屏故障版的GPU就是现在这个故障。

昂达GTX1060 神盾 3GD5 三星显存 显示接口 3DP 1HDMI 1DVI.rom

网友:
https://www.techpowerup.com/vgabios/上这里选未认证的上传下载一个试试看,用gpuz看看显卡的编号

网友:
前几天修了一张七彩虹750TI的,刷其他相似型号BIOS。好了。

网友C:
gpuz软件里面可能看见这个卡吗?看不到卡的话就仔细检查bios芯片周围的电阻可掉吗

网友:
MATS 测试一下看看,能亮按说PCIE已经找到设备了,怎么设备管理器没有?

网友:
不用修了 核心挂了

网友:
加焊核心试一下

网友:
这个显然不是显卡问题,这里问题是能亮机,可是系统里不能找到硬件,这个是系统的原因

网友:
核心挂的可能性很大

网友(2022-02-18):
引用 网友B:
这个是昂达10603G大小风扇的原板BIOS。我现在修到一块差不多故障的GTX980TI 有时正常有时认不到驱动,原先 ...

谢谢啊,我看到的晚了。嗯,我这个我对换过gpu。还是佬样子。不要怀疑我没换好。哈哈。我是拿一个好卡,互换的。有的时候,就是存粹的想知道,怎么修好。我确定好的gpu,装上去这个昂达的显卡板上,还是佬样子。认不到硬件。我刷了前面的论坛朋友给我的bios。谢谢,回头试下你的。你的怎么修好的?对了,我的好像是,有个显存报错。不过我很早就换掉了。不报错了。还是认不到硬件。

网友:
引用 网友C:
gpuz软件里面可能看见这个卡吗?看不到卡的话就仔细检查bios芯片周围的电阻可掉吗

我怀疑你说的对,比如。检测电阻。。。。。。嗯,识别电阻。

网友:
引用 网友C:
gpuz软件里面可能看见这个卡吗?看不到卡的话就仔细检查bios芯片周围的电阻可掉吗

但是我这个显卡,我没有动过电阻,也有背板。电阻掉的可能,很低。。。我也发现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