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求助高手,联想笔记本U410开不了机(内见详帖)

楼主(2022-01-17):
大家好,本新人初来乍到,对硬件维修一知半解,请高手们海涵!我的情况是这样的:
前阵子,家人给我一台笔记本,说电脑坏了,让我修修。我拿到之后,试了试,发现事情并不简单。
这台电脑的型号为联想U410,问题很直观:开不了机。不插电源,开不了机;插上电源之后,电池灯不亮,还是开不了机。我的第一反应是电池老化了,毕竟这台电脑用了10年,电池应该衰减得差不多了,所以我想检查一下电池的问题。
U410是一体机,电池在内部。我在网上搜了搜,拔掉电源,撬开了U410的主板,如图所示:

我把电池从主板拔掉后,如图所示:

不插电池,我插上电源,开机启动,发现成功了:开机灯亮着,系统出现在了屏幕上。

好了,问题就是老电池导致的。我在淘宝上买了个二手电池,100块钱,准备把这块老电池换掉。为了确保电池以外的其他部分没问题,在等快递的两三天里,我把电脑保持着不插电池,开机,看看会不会出现自动关机之类的问题,结果没问题。
收到二手电池(即“新电池”)后,我把电脑软关机,拔掉电源,插上新电池,再插上电源,发现电池灯不亮,开不了机。我以为是新电池的问题,但卖家跟我说每个二手电池出货前都会检查,肯定没问题。那问题在哪里呢?我又做了多次尝试:
拔掉新电池和电源,长按10秒开机键,因为我看网上有人说这个叫“放电”。

不插电池,插电源,开机,竟然成功了。但进入系统时,问题出现了:电脑自动关机了。
我继续不插电池试验,发现出现了2次正常开机关机后,第3次开机失败,电脑开不了级了。这时,我意识到,底层问题应该不是由电池导致的。
继续测试:长按30“放电”,不插电池,插电源,正常开机关机3次,一切正常。再长按30“放电”,这次插电池,再插电源,这次电池灯亮了。

开机,一切正常,系统显示目前电量66%。

出去办了点事,5小时后回来,电量100%,充满了。

此时,软关机,一切正常,电池灯亮。开机,再软关机,正常,但电池灯灭。拔电池,“放电”30秒,插电源,开不了机。拔电源,“放电”30秒,插电池,还是开不了机。从此以后,不管插不插电池,放不放电,都无法开机。
求助各高手们,问题出在哪里呢?

补充内容 (2022-1-20 18:44):
6楼加入了对BIOS电池的测试,发现不是BIOS电池导致的。继续求助

网友A:
可以先刷一下BIOS试试

网友A:
或者把主板拆下来进行一下裸板测试,看看有没有开机电流,如果有的话,可能还是除电池以外其他的元部件有问题了,感觉是这样,不知对不对。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以先刷一下BIOS试试

谢谢!我想试试刷BIOS,但是前置的问题没有解决:不管是拔不拔电池还是放不放电,都开不了机。这个咋整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或者把主板拆下来进行一下裸板测试,看看有没有开机电流,如果有的话,可能还是除电池以外其他的元部件有问 ...

我还不知道怎么做“裸板测试”,我搜搜看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以先刷一下BIOS试试

谢谢!我尝试把BIOS电池给拔了一下,发现线有点松,成这样了:

我就干脆把整个小电池都拔出来了:

到时候如果问题解决了,再在淘宝上买一个新的。3V小电池拔出来后,开机成功,BIOS时间清零:

但是问题依旧:关机后,无法开机;“放电”之后才可以开机。可能是什么问题导致的呢?

网友:
桥坏了吧

网友:
谢谢!
我第一次修笔记本,对“桥”不熟悉,刚才搜了一下,原来是指“南桥”和“北桥”的意思。
但是我应该怎么调式、判断哪个桥出了问题呢?可以告诉我应该怎么实操吗?

网友:
有人跟我说,可能是3V电池出了问题,让我换个电池试试。前几天我买的3V电池上午到货了,插在了主板上:

开机成功了:

关机,再开机,再关机,也就是开关机2次,一切正常。但第3次开机失败,放电后也无法开机。
再放电,多次放电,又开机了,再关机,又无法开机。
也就是说,换了新3V电池后,问题依旧。高手们,你们觉得问题出在哪里呢?

网友:
查查rtc电路

网友:
建议找专业人员维修,你啥都不懂就不要瞎折腾了

网友:
开关失灵,充电芯片,EC,南桥,cpu,显卡,一个个慢慢查,全部查完,就快会了

网友:
估计还是主板上某个电子元件问题

网友:
这个思路真的非常好

网友:
楼主是电子爱好者吧,不是专业维修人员。

网友:
没维修基础别瞎捣鼓了,建议找专业的技术看看

网友:
找电脑店的人搞吧,你没有基础在这里问别人一句两句也和你说不清楚

网友:
刷个BIOS就好了

网友:
期待有人给个答案

网友:
适配器可以用但是电池不能用那就是电路问题了,充电芯片部分可能性大。楼主还是不要乱修了,以免扩大故障。 或者就用适配器使用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