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79主板维修一片

楼主(2022-01-17):
X79主板维修一片
1:

上亮机图!

网友:
什么故障现象,故障点什么都不知道。只有图片,这真的就是尬贴

网友:
什么故障呢?楼主没有说清除。

网友:
全是开机信号的电路ec!当然是无法开机咯!检查绿线和开启信号!秒懂:daxiao:

网友:
写贴子没有修机认真

网友:
难道是开关线路断线了?

网友:
故障也没说无厘头

网友:
故障在哪里 怎么修的 没说

网友:
几张图片,全靠猜奥

网友:
开局一张图,过程全靠猜

网友:
这查的,不触发还是点不亮啊,只有图片没有文字,看的二丈和尚摸不着头脑啊

网友:
随便  瞅瞅

网友(2022-02-24):
这个bios去哪里下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