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尔,14R-5420大短

楼主(2022-01-17):
上电大短路,目测发现问题,测量后发现是发财电容,PC30故障,更换,秒了。应该是通病,记录一下。

网友A:
这种不知道能不能烧鸡呢

网友B:
就喜欢捡钱大电容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种不知道能不能烧鸡呢

不能烧机,已经保护了,烧的话就。。。。。

网友:
引用 网友B:
就喜欢捡钱大电容

发财电容

网友:
这个是通病

网友:
楼主思路清晰,很快定位了问题,确实不错,学习了!

网友:
保护了就不能烧了吗?我今天就是在烧一个保护的机器,烧不出来

网友:
大短不烧机的都是高手

网友:
很快定位了问题,确实不错,学习了!

网友:
短路的机器跟捡钱没什么区别。。

网友:
这个机器这位置烧糊确实挺多

网友:
新款本子大短  U基本都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