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昭阳K21-80开机跑到0.7不显示求助

楼主(2022-01-17):
联想昭阳K21-80开机0.7上面的图片是测试的电压结果没有图纸没有点位图现在无从下手了请各位大师指点了在此谢谢大家

网友:
第一张图片不清楚重新上传的

网友A:
电流有几次跳变,用示波器测下内存,可以判断有没有过内存,如果过了内存就要看外设。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流有几次跳变,用示波器测下内存,可以判断有没有过内存,如果过了内存就要看外设。

插不插内存都是0.7

网友:
怎么还有30v电压

网友:
刷bios,内存。。。。

网友:
查查内存方面的

网友:
这机子遇到过几个CPU问题的

网友:
发电 和刷BS试试

网友:
bios几率比较大

网友:
测量一下电压正不正常

网友:
bios已经刷过了还是跑0.7

网友:
低压U,CPU坏有可能

网友:
测一下后面电压正常不

网友:
先刷BIOS.另外-联想CPU容易出问题

网友:
低压u的机器cpu可太爱坏了

网友:
刷了bios还不行,很有可能cpu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