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戴尔N4010换板子,开机滴滴响原来是电源适配器问题。

楼主(2022-01-17):
戴尔N4010换板子,重做系统后,开机滴滴响两声出现以下英文,我翻译一下,才知道,是客户的电源适配器的问题,客户电源适配器型号是FA065LS1-01是19.5V_3.34A于是我就换了PA-1900-02D的适配器19.5_4.62A的,插入电脑重启在没有滴滴响声,也不报警了。问题解决了。

WARNING: The AC adapter tupe is less than 90u.

This will prevent optimal sustem performace.

Please check AC adapter comect properly. renave AC adapter and plug-in it again. thanks.

Press  to continue.

Press  to emter SETUP Press  to enter Boot Menu

译文

警告:交流适配器管小于90u。

这将阻止最佳的系统性能。

请检查电源适配器是否正确。更换AC适配器并重新插入。谢谢。

按继续。

按 to emter SETUP按进入Boot Menu

网友:
大聪明    点赞了。

网友:
又向楼主学了一招,谢谢楼主的无私分享。

网友:
90U是不是90W?

网友:
是电流达不到吗

网友:
公率是90W的

网友:
功率是90W的
警告:交流适配器类型小于90w。
19.5V*3.34A=65.13W
19.5V*4.62A=90.09W

网友:
WARNING: The AC adapter type is less than 90W.

This will prevent optimal system performace.

Please check AC adapter connect properly, remove AC adapter and plug-in it again, thanks.

Press <F1> to continue......

Press <F2> to enter SETUP

Press  <F12> to enter Boot Menu

译文:

警告:交流适配器类型小于90W。

  这将阻止最优的系统性能。

  请检查电源适配器连接正确,更换AC适配器并重新插入,谢谢。

  按< F1 >继续……

  按< F2 >进入设置

  按< F12 >进入启动菜单

网友:
楼主估计不是维修人员吧?

网友:
看来声音和DELL日常的报错不一样啊

网友:
这个还用翻译吗? 我这个E文考零分都一眼就看出是电源问题,不过警告可以无视,最多也就是全负荷时自动断电,一般达不到全负荷的,在BOIS里把警告关了,就什么事也没了,电源功率达不到一般是在全负荷时会断电,第二电源寿命短,电源在全载模式下发热量会很大

网友:
适配器功率小了,提升将影响电脑性能

网友:
英语水平要提升啊

网友:
功率不够吧  检查到电流低了

网友:
功率不合适,戴尔的及其

网友(2022-02-19):
功率都不合适,少了3分1

网友:
戴尔的检测比较牛,适配器不对就会有这个报错

网友:
这个可以在BIOS里直接关闭提示的,不需要换适配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