刷过BIOS的映泰H87主板加m2-pcie转接卡后,win10没有发现新硬件

楼主(2022-01-17):
映泰H87s3d主板加m2-pcie转接卡+nvme SSD。。但是win10没有发现新硬件,转接卡是支持nvme的。
BIOS已经加入nvme模块。单个文件nvme和三个文件nvme两种方式都试过。
win10系统设备管理器里根本没法找到nvme控制器
CPU:G3260,PCI-e槽正常能用显卡。
映泰H87s3d主板是不是出厂设计决定无法通过刷BIOS加装NVME模块,无法使用转换卡nvme ssd?

有没有大佬指点一下。

网友:
加好是可以引导系统的  应该还是没加好

网友:
不知道是不是映泰主板问题,就算加刷nvme模块进BIOS,也不能识别到新设备。

网友A:
COMS(bios)启动选项里能看到PATA吗?能看到说明主板已支持NVME协议的硬盘。M2.硬盘分区必须是GUID格式,另外也有可能是BIOS设置中没有开启CSM选项。我是映泰B85的板子,m2-pcie转接卡+nvme SSD正常。

网友(2024-01-24):
大苏打撒旦相关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COMS(bios)启动选项里能看到PATA吗?能看到说明主板已支持NVME协议的硬盘。M2.硬盘分区必须是GUID格式,另 ...

这个跟BIOS设置里面的CSM选项没有关系。
只要BIOS设定启动方式为UEFI,NVMe固态硬盘用GPT分区格式就可以。

网友:
B85W遇到过,三星无法识别,海力士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