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OVA7 突然无外放铃声维修

楼主(2022-01-18):
接到同行NOVA7无外放铃声的机器,据描述客户正常使用时发生死机重启后出现的无声,其他功能都正常,接到后测试无线,开关机,音量,耳机都是可以的,拆机测试喇叭接触点阻值都是正常的,说明不存在断线短路问题,那么问题肯定出在音频IC或者周边原件,其次CPU问题了。以前遇到过都是换IC好的,果断找到音频位置进行加焊重植

重植后发现故障依旧,扔一边定芯片吧,手上还有很多活不能一直卡在这个上面
一共买了2个芯片,怕买到不良芯片,到了后装上去还是故障依旧,下午不忙的时候细心察看,发现芯片底角阻值根据以往经验测量正常的,

上面的A5脚和A4脚是I2总线,通往CPU和闪光灯的,测量阻值正常,开机后测试A5脚没有1.8V。A4脚正常1.8V。这就不对了,上电前阻值是正常有的,上电后没有电压肯定是被拉低了

点位和电路图上很容易找到它去的地方。2颗上拉电阻,之后去往闪光灯IC,去掉闪光灯IC后电压正常,说明造成问题的原因是闪光灯引起的,

{上面是处理正常的好阻值,福禄克112表测量,(阻值要X2) }
装好音频IC不装闪光灯开机测试声音有了,闪光灯没有,以为客户说的无音频就维修结束了,沟通后同行说之前什么都是正常的,就是无声音,好吧修了个寂寞。告知同行还得再等等修闪光灯,放下电话开始料板上找闪光灯IC,翻了半天找了个华为8X的,发现型号不一样,但是脚位一样,看看电路图是不是一个构造吧
华为8X的原理图 NOVA7的原理图
俩个是一模一样,最终问题解决

网友A:
谢谢楼主 分享!同行的收不了多少!

网友:
哪里搞来的图纸

网友B:
图纸  能找到还是不错的

网友:
                                                试试鑫智造维修查询工具吧,手机电脑平板都囊括,查图纸、查点位图、查通病、自学维修知识等通通都有,资料更新快,支持双开,无需加密狗,不绑定电脑,支持多账号随时随地同时登录。现在注册还能免费获得VIP会员特权,点击链接开始使用http://web.xzmpdf.net/index/index/introduce/inviter/18871.html

网友:
坏手机又看到希望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图纸  能找到还是不错的

鑫智造 手机都有

网友:
引用 网友A:
谢谢楼主 分享!同行的收不了多少!

是的 还麻烦

网友:
大佬牛逼,懵逼状态

网友(2022-04-02):
上次修了个荣耀无显示也是9PIN闪光灯芯片引起的,看了这也是设计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