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450不触发,放电就能显示,哪里问题

楼主(2022-01-18):
T450不触发,放电就能显示,哪里问题

网友A:
rtc短路,或者pch坏

网友:
引用 网友A:
rtc短路,或者pch坏

经验老到啊!

网友:
普遍是RTC问题,也有可能是外接设备问题,可以裸板测试一下,或者目测主板有没有进水腐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