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自用显卡烧了供电,求救

楼主(2022-01-18):
已经寄修过两次了,都是黑屏点不亮,每次修完只能坚持个把月,寄出去就得半个月受不了应该都是同样的问题打算自己研究一下,求大神帮忙看下是不是图的位置烧掉了个东西,

网友A:
怎么还丢了个东西

网友B:
谁这么给你修的你可以提刀去找他理论课,这明显是上家把短路的mos拆了就给你发回来了。我没看错的的话这应该是个970或者980少一项供电还继续用现在烧了一点不奇怪。mos管负荷过大又烧喜闻乐见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谁这么给你修的你可以提刀去找他理论课,这明显是上家把短路的mos拆了就给你发回来了。我没看错的的话这应该是个970或者980少一项供电还继续用现在烧了一点不奇怪。mos管负荷过大又烧喜闻乐见

是970,已经让他修过两次了抖音找的,说保修一个月每次用一个多月就挂,原来是个奸商我靠

网友:
拆了电容不补的见多了

拆了相不补也太坑了

至少给你刷个bios把tdp给你拉低让你看不出来啊

网友A:
现在我咋整,又坏了咋办

网友:
引用 网友A:
现在我咋整,又坏了咋办

看好料号买上芯片找个靠谱的老哥帮你补咯

我不在国内帮不了你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970,已经让他修过两次了抖音找的,说保修一个月每次用一个多月就挂,原来是个奸商我靠

这个显卡因为没图纸问题,确实不好修。我昨天也修了一片一模一样的。

网友:
应该是有其他问题,换上又挂了,索性不上。再找下去麻烦,按理说少一相缺个1/4功能还能凑合用。前提是不满功耗,一个月鸡黑了能理解

网友:
这种病号卡没什么价值,维好还得坏

网友:
引用 网友A:
怎么还丢了个东西

那是一个集成mos管,买个相同型号装上试一下。不过前面维修的人没装,应该是这组供电有问题

网友:
坑定钱没给到位,涂便宜。

网友:
干脆50解君愁

网友:
50顺丰包邮解君愁

网友:
买个1060拉倒了,古时候的显卡耗电太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