跳楼星b75典型故障维修-以b75ma-e33为例

楼主(2022-01-18):
以前卖了一批跳楼星b75小板,陆陆续续返修了不少,类似的板子技嘉华硕就几乎没返修,不得不说跳楼星家的板子就是差!这两天闲下来了,把这些坏板子修修处理掉。以b75ma-e33为例,通病如下(所有V星家的B75小板都有这些通病)

板子全貌

通病1:不触发,或CMOS不保存,或CMOS电池掉电快,等等。
故障点:显卡PCIE槽旁边的电容漏电或短路
处理方法:镊子直接扒掉,别用风枪,容易把插槽吹化了。

通病2:USB3.0不能用,开机一直报“电涌”
故障点:USB接口旁边的小8脚损坏,型号是UP7536。小8脚损坏后,拉低南桥OC#信号。
处理方法:挨个更换小8脚,可以从料板拆,V星小8脚基本是通用的。也可以淘宝买,1元多钱一个。想省事的可以把1、8脚短路,但会使USB失去短路保护功能,强烈不推荐。

通病3:故障同通病2,但换小8脚后无法解决
故障点:南桥OC#信号上拉排阻坏
处理方法:更换排阻10k。在南桥这里。

网友:
我们这边主板都很少修了

网友:
小8脚拆掉不要,再短接焊盘1和8脚可以吗?

网友:
跳楼星确实有这些通病。。。跳楼星

网友:
小八角是管什么用的取了下次坏怎么办

网友:
感谢你的分享 学习了

网友:
看来V星不舍得在元器件上面花成本啊,以后还是得购买技嘉和华硕的板子

网友:
谢谢分享,涨知识了

网友(2022-04-09):
感谢分享维修经验

网友:
谢谢分享都是宝贵的经验啊

网友:
这种小主板华硕技嘉都一样各种通病

网友(2022-05-15):
华硕和技嘉也不少坏,只不过故障不一样

网友(2022-06-26):
跳楼星确实有这些通病

网友:
最喜欢就是废话不说直接开撕!直杀故障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