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示驱动板的线

楼主(2022-01-18):
显示器的驱动版坏了,换了快通用的,开关键用不了,想自己改线,却不知道这四根线代表着什么,求各位大佬告知 谢谢

网友A:
你的串行,无法改

网友B:
具体是啥,要看通用板的定义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的串行,无法改

好的,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具体是啥,要看通用板的定义

好的,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