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图联想G50暗屏背光开启信号有哪几个

楼主(2022-01-18):
请教一下,如图所示屏接口信号中,都有哪几个和背光开启有关?

+LCDVDD_CON电压为0,短接Q9的1  2脚,屏幕会闪一下仍然不显示,请教维修方向。

网友:
c7 c8 c43换掉看看

网友:
你确定你短接的是q9的1-2脚?,不对啊,要短接也是短接1-3吧

网友:
别差了,换屏或者线

网友:
你好,进水了。这三个电容位置大概在哪里?

网友:
+LCDVDD_CON电压为0,应该查一下为什么为0V,短接Q9的1  2脚也不对啊

网友:
屏接口   1 2脚 19V 背光供电   14脚背光开启 3.3V     16脚 亮度调节  3.3V  21 22脚是屏供电 3.3V

网友:
LCDVDD没有   不会暗屏  只会不显示或白屏啊
屏暗是重点看14 16P

网友:
背光电压是一直没有还是开机瞬间有。

网友:
直接短接啊

网友:
查1,2 ,14,16脚

网友:
你排除了屏线和屏的问题么

网友:
一个供电,,一个开开启

网友:
暗屏要按思路走,确定是屏幕问题,你就要检测是屏幕升压芯片或者灯管,两者没问题都没有短路故障,那就强制给屏幕开启信号3.3V

网友:
暗屏短路1脚 2脚没有用的

网友:
时序到开背光了吗?1、2脚是背光供电,14的背光开启,16是背光调节。LCDVDD_CON是屏供电,没电压应该是还不到时候,短接1、2脚也不对,应该是短接1跟3脚。你是怎么认证为‘高级技术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