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为 DAH97MMBAC0 REV:C烧成这样,还有救吗?求份图点

楼主(2022-01-18):
如题.....................................

网友:
先处理干净后,再看板层有没有短路,,

网友:
怎么也得先清理出来

网友A:
图纸点位就不要想了 先清理干净再看

网友:
估计是没救了,死马当活马医吧

网友:
没救了,修是浪费时间;修到几台烧这一部分虽然位置有点不同最后成了死路一条。

网友:
清理干净,换好芯片,不好修。行就行,不行拉倒

网友:
清理下,看看烧没烧到板层

网友:
都是烧同一个地方。。。X为设计之无敌,断开电感看看cpu还有一口气没
我这针线活不行补了大半天都没搞好,旁边有个空焊盘的(应该),挖板挖到不短路直接搬到隔壁焊盘吧,飞几根线轻松多了

网友:
清理焊盘,量一下供电去处,欧姆档量一下 CPU如果短到0那就放弃吧

网友:
是个通病 做料板吧

网友:
这还不算严重,清理干净看看。我手上的神舟笔记本都烧穿了。

网友:
电感对地短路就没救了

网友:
可以救。后级烧了就没价值

网友:
清理干净 看看cpu坏没

网友:
PCB都鼓了。 还有必要修它?

网友(2022-02-18):
放弃吧,CPU肯定挂了
我过年前修了一台,
今天又接一台,还没开盖就有预感了

网友:
我这里有一台跟你的烧的地方一样,
不过没有哪么严重  更换了 MOS管了  电流上来了  不过也不显示   都 不想折腾了

网友:
我看到这种就直接放弃了

网友(2022-04-21):
这款机器就爱烧这一块地方,我手上也一台烧这个的。

网友(2022-07-11):
我这个没烧 但是公共点已经短路了 烧鸡U发烫
博锐电脑维修xj
一般都是68941短路,你直接接公共端烧机不安全,电压高了可能烧坏U!

网友:
我这个没烧 但是公共点已经短路了  烧鸡U发烫

网友(点评):
一般都是68941短路,你直接接公共端烧机不安全,电压高了可能烧坏U!

网友(2022-08-14):
今天 接了一台,不开机.CPU三个电感对地阻值1欧,CPU应该是挂了.我记得应该要6-7欧才对.断开电感 ,是后级对地1欧.

网友:
我去,今天也接到一台是个二修机,也是这个位置动过,有种不好的预感

网友:
处理干净看了

网友(2022-09-16):
背面有图吗! 修到一个 缺件的 CPU 供电背面

网友:
我也有一台这样的

网友:
电感 没短
处理后,一个㓊

网友:
这个管子出来的是什么的电
多少电压

网友:
这垃圾机器今天遇到两,一个芯片换了,修通电不亮机,U应该挂了,另一个直接判给死刑!省得浪费时间!

网友:
CPU估计心跳停止了。

网友:
烧了的管子这路是什么的电压 我的也是这个管子换好的上去电感没电压输出 主板上的灯一直在闪,FN,键盘大小写一直亮,电流0.6A

网友:
引用 网友A:
图纸点位就不要想了 先清理干净再看
鑫智造有图纸

网友(2022-11-25):
这种U坏的可能性99.9999%,没啥搞 的意义了!我遇到一个不触发的,外观没烧糊,但是VCCGT供电的68941短路,换了68941开机不亮机!U芭比Q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