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块技嘉B365 HD3 不触发

楼主(2022-01-18):
接到一块一块技嘉B365 HD3 ,故障是不触发,测PWRBTN#有动作到南桥,南桥也发出SLP_S3,至高3.3V,ATX14脚绿色线5V没被拉低,测到IO的105脚已经拉低到OV了,估计是断线了,测了105脚到绿色线果然不通,发觉绿色线断线问题除了技嘉也没谁了,跑线吧,没什么技术难度,就是跑线麻烦点,为了各位以后碰到此问题,跑线不易,发给大家参考下吧。

网友A:
是罗丝孔右下这根长线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罗丝孔右下这根长线吗?

是的。。。。。。。。。

网友:
学习了,下次遇到看一下

网友:
插电就有slp_s3的,就头疼得很。

网友:
绿线断线经常会遇到

网友:
用的放大镜,都没有看见

网友:
很久没修过主板了 怀念在深圳学技术的时候....

网友:
断线一般都是过孔腐蚀,比较难查的

网友:
修板不易,跑线更难啊,感谢楼主分享!

网友:
一个简单的解决方案

网友:
这个板子的通病

网友:
背面直接飞根线

网友:
厉害。。。没有图纸的路过

网友:
有谁用过,用了的出来吼一声,等到起要用

网友:
技嘉有好多这样问题

网友:
环境问题,导致主板氧化断线很正常,这种板拿到手测电压时,第一时间用放大镜观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