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示波器,用万用表怎样测复位信

楼主(2022-01-18):
没有示波器,用万用表怎样测复位信号?哪位大佬指点一下

网友:
笔记本主板测wifi网卡平台复位有没有3.3就得了

网友:
复位脚有电压默认有复位

网友:
复位信号是上电的时候拉低,之后常高,拉低时间毫秒级别,万用表不太好测,看有没有电压变化吧

网友:
复位是由低电平延时上升为高电平,延时时间很短,万用表没反应就结束了,所以只要为高电平默认复位完成。

网友:
这个测不了吧

网友:
普通示波器,其实也很难抓到复位信号。

网友:
买一个示波器

网友:
万用表就可初步判定了

网友:
复位正常的话就是持续的高电平呀…触发瞬间掉电的话就要用示波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