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修一列宏碁E471G 版号:DAZQSAMB6F1

楼主(2022-01-19):
同行送修宏碁E471G一台 不开机 接上可调电源触发电流500多一点拆机出来单板一样。

板子通病BIOS刷一遍再说 刷了之后涛声依旧
仔细观察了下板子发现独显附近显存全被动过心想麻烦了。这要全搞一波太费时间了,拿出多年不用的打值卡测了下内存总线都正常 1.5V VTT SPD SM总线都有 无内存复位,于是乎按时序逆推发现平台复位有,cpu_rst不正常只有0.3V查看图纸cpu_rst由1.05V上拉同时受控于一个74门同向器测量发现输入端电压不正常只有0.6V正常电压为PCI_PLTRST# 3.3V测量来源发现正常查看点位发现过孔经过一个电阻测量电阻上有3.3V 74门2脚与电阻无穷大飞线解决战斗。

网友:
技术熟练,感谢分享,学习了

网友:
大家好:欢迎观看迅维案

网友A:
现在这机子二修很少了,一般客户在一个地方没有修好也会放弃的,板子也不值钱

网友:
引用 网友A:
现在这机子二修很少了,一般客户在一个地方没有修好也会放弃的,板子也不值钱

生活不易再难啃的骨头也啃过了之后才知道

网友:
跟你也学到了不少的经验与知识!

网友:
我有一个开机风扇转指示灯也亮屏幕无显

网友:
哪里飞线看看

网友:
这种门电路直接一跟线飞过

网友:
图纸在手  就是牛

网友:
检查的好快好迅速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