伦茨变频器的功率管如何拆卸

楼主(2022-01-19):
如题: 功率管被一块橡胶压着,非常紧,之前就没有搞定,当下又来了一台。如何拆不坏,同时如何更好的还原上。求各位大师有没有好的方案!!!!谢谢了!

网友:
上面压着的铝合金向外辦一点点就松了,橡胶垫就会好取下的。

网友:
非常感谢我试试!

网友:
效果非常好,感谢大神了!!!!!

网友:
小意思,不客气⊙ω⊙

网友:
其实拆卸的东西要多试试其它的方法,不能拆不开就暴力拆卸!多看多想总有办法的。无非就是卡扣、镙丝、胶水粘这几种。

网友:
做什么用的变频器呢?多大功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