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CBOOK]
a2159充电问题求助

楼主(2022-01-19):
a2159充电问题求助.故障是充电几秒 停一下又重新冲。一直反复这样,进系统没有检测到电池. 大神指点一下

网友:
一个一个换试试看,看能否解决问题。

网友A:
第一得说电池更换过没

网友:
引用 网友A:
第一得说电池更换过没

肯定换了的

网友:
先看20V升压。。。。。。。。。。

网友:
检查sys线路啊

网友:
这两个电压1.8v有点不正常,应该是3.3v才对。

网友:
就是1.8的 首先测下波形有没有 换下充电芯片 2159应该是9240

网友:
看看连接电池的小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