示波器测量发动机双可变气门正时VVT信号

楼主(2022-01-19):
可变气门正时VVT,是一种用于汽车活塞式发动机中的技术。VVT技术可以调节发动机进气排气系统的重叠时间与正时,降低油耗并提升效率。可变气门正时系统由电磁阀和可变凸轮轴相位调节器组成,通过调节发动机凸轮相位,使进气量可随发动机转速的变化而改变,从而达到最佳燃烧效率,提高燃油经济性。
下面我们来看下如何连接示波器
给示波器的四个通道分别接上一根BNC转香蕉头线,给4根BNC转香蕉头线的红色香蕉头各接上一根刺针,黑色香蕉头各接上一个鳄鱼夹。可变凸轮轴正时调节器有两条电路连接,一条点火正极和一条接地负极。我们将通道一红色香蕉头上的刺针插入进气凸轮轴执行器上的可变凸轮轴正时调节器的信号线,将通道二红色香蕉头上的刺针插入排气凸轮轴执行器上的可变凸轮轴正时调节器的信号线,二个通道的黑线香蕉头上的鳄鱼夹搭铁接地。
如果我们示波器是两通道的,至此连接完成,如果是四通道,我们还可以将通道三和通道四的红色香蕉头上的刺针分别刺入进气凸轮轴执行器上的可变凸轮轴正时调节器的接地线和排气凸轮轴执行器上的可变凸轮轴正时调节器的接地线。
打开示波器,将示波器的四个通道衰减比调节为1X,通道垂直档位调节为5V/div,时基打到5ms左右。打开通道一和通道二的低通设置,调节为30K。调节通道一的触发电平至该通道波形内以此稳定波形。
内置汽修包的示波器可以选中执行器中的可变气门正时,选择双,点击确定从而一键完成上述设置,更加的方便快捷。
一般来讲我们要保证发动机它可以输出最大扭矩,传统凸轮轴的发动机只有在特定的转速范围内才能达到其最佳的充气效果,随着转速的提升,充气效率会降低,导致发动机扭矩下降。延长进气门开启时间是其中一种解决办法,但是这会导致低速运行时气门重叠角过大,严重的废气倒流,影响发动机扭矩输出。为了解决这个问题,现在技术上采用了凸轮轴正时调节系统,它可以调节气门开启和关闭的时刻,实现在更大转速范围内改善充气效率,同时提高发动机的燃油经济性。
可变凸轮轴正时电磁阀执行器,通常由点火正极线供电,并由ECM提供接地,它的信号是一个个脉冲信号,其占空比由厂家设计决定,因此互相比较两个执行器占空比的时候,应查阅厂家相关的技术信息。

网友:
好家伙,加入修车大军了?

网友:
听说有专门修车的示波器,不过没有弄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