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神帮忙看看华为笔记本WRTB-WFH9L无CPU供电

楼主(2022-01-19):
95857这个芯片需要满足什么工作条件

网友:
各位大神帮忙看看

网友:
检查imvp芯片无非就是供电开启和pg

网友:
华为有点难修

网友:
先刷个BS看看

网友:
供电开启

网友:
多数U坏没什么搞头

网友:
vin  vcc  en  svid   输出多路pwm波形
alert#为高才能上电

网友:
这种机子故障修好的几率极小

网友:
华为这种故障基本没修好过。

网友:
多半CPU挂了

网友:
VCCIO VCCSA VCCGT之类的要先正常才行。

网友:
为什么设计成哑铃状的主板,中间位置的电流密度很大,容易断线

网友:
测下40脚开启电压有没有,有的话刷个bios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