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卡核心植锡不过关

楼主(2022-01-19):
AMD R390显卡核心拆下来已经植好锡了。但加热的话就麻烦了。风枪0档400热还是连锡,0.5的锡球,焊膏涂的很薄了。用加热的钢,可能太大了一加热边角就翘起。试过用返修台只给下风吹还是连锡。如果用恒温台的话直接把你核心放上面拷会不会把核心搞坏呢。

网友:
0.5的锡球,应该还比较轻松的。你这种情况,买个好一点的钢网加恒温加热台。bga不是这样用的,你这样会导致热风出不来,全部加在芯片上面。芯片很容易就废了。

网友:
我不喜欢用锡球,还是锡膏好用,球我也搞不来,会跑

网友:
业余人士, 我用可加热的钢网,在一张干净的纸上,刮锡浆,刮好扣下来查看两面情况,补满缺失的,刮干净多余的,再放在核心上,工业吹风机走起,焊完一遍在涂焊油,再焊,看看有没有没有掉下去的锡球,拿镊子弄弄,拿掉钢网,🆗 ,大功告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