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intel q77主板通电电源风扇自动转动?

楼主(2022-01-19):
本人有一块hp intel q77主板, 开始故障现象是:主板不插任何部件点开机跳针不触发。主板待机指示灯亮,量得pcie b10脚电压是3.3v。cmos电池电压3.3v,清除cmos是按钮的,下面是两个针脚,电压分别为3.13v和3.3v。晶振两端电压有压差,分别是0.5v和0.2v。南桥的待机电压vccdsw和vccsus都有3.3v左右。RSMRST有高电平3.3v。短接开机跳针io相连脚有高低高电压跳变,io输出脚没有电压跳变,一直为0.换io后主板待机灯不亮,拆除io上电,待机灯亮,电源风扇一直转动,测得电源线黄色12v有,紫色待机12v有,绿线5v是高电平,正常应该是低电平。求助大家该如何解决?谢谢!

网友:
查下IO输出PSON是否拉低,或到电源绿断线,PWRBTN外接上拉电阻是否开路或南桥短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