苹果6红屏故障维修

楼主(2022-01-20):
故障描述:同行送来一台苹果6,开机红屏,说是摔过后就这样子,开机一直红屏重启。

维修思路:

接到机子以后首先观察了一下,板子有明显的变形,开机直接红屏重启,有三种情况会引起,一种是5.7V供电断线引起,第二种是CPU GPU供电不正常,第三种是CPU总线。首先测量下负5.7V电压输出正常,再测量了下电源IC给CPU发去的GPU供电电压为0V,难道电源IC坏了?
果断的断开GPU到CPU供电电感,测量两端阻值,发现到CPU的阻值不正常,故障找到,引起红屏重启主要原因是CPU。

网友:
还有后续啊

网友:
送我

我要

网友:
淘汰的机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