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尔15-7559不通电维修

楼主(2022-01-20):
今天早上修一台同行机器
戴尔游戏本
型号

配置
i5-6300H
内存12G
显卡960M
故障:不通电
拆开后盖没什么进水的样子

拆机中······
拆下来发现电源19V进去地方两个P管位置已烧黑背面也黑了特别是PR61这个2R2贴片电阻已经裂开了

板子拆下来上手风枪吹掉PQ40跟PQ41管子结果吹下来PQ40管子连底部板层都穿了。。。
从华硕主板上拆两个管子下来换上去结果还是不行,只能慢慢处理这烧穿地方用洗板水洗干净飞线两个管子的5678对连,链接到19V电源接口的电感上面一条线过

没办法只能这样 123脚那边完全没用了,这样连过去电池就没办法保住了
上电测试电压是否19V进去,测量待机芯片PU16的12脚19V已过去,
按开关线能触发难道待机是要开机后才出来?
能触发就说明修好了,装机起来测试开机完美亮机,唯独遗憾的是电池没法用了

修的不好别喷~~

网友A:
先把钱挣到手再说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先把钱挣到手再说哈哈

报价的事情是老板操作,我们做打工的只能管理修理的事情

网友:
钱挣到手再说哈哈

网友:
保护隔离 没用

网友:
这个机子通病

网友:
这款好歹也算个游戏本了,保护隔离管用这么小的,大短路起来烧的厉害

网友:
这款机好像都有这毛病吧

网友B:
我前天也是修道一台这个型号,pwm3.3待机电压异常,没有波形,电压时高时低,网上买了待机ic在路上,然后晚上准备上电测一下具体,结果一插可调电源,电流上到0.5a,我说待机怎么会有这么大电流,断电再打一下阻值,发现pwm3.3上管击穿了,19v直接过去把ec也给烧了,还有一个3.3转1.05的ic,测了发现它的输出电感也短了,图纸上看是做为pch的核心供电还有cpu的vccsa,唉,估计这两个都难保,人衰起来喝凉水都塞牙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前天也是修道一台这个型号,pwm3.3待机电压异常,没有波形,电压时高时低,网上买了待机ic在路上,然后晚 ...

PWM3.3击穿先拆了后极打阻值

网友C:
烧穿成那样,能用就行,电池没法用了就没法啦

网友:
我也修过这样的一台同款问题,应该有通病。

网友:
引用 网友C:
烧穿成那样,能用就行,电池没法用了就没法啦

确实是,只要能给客户修好能用就可以了,电池都是次要的

网友:
不错,修到这里也是很好的

网友:
报价的事情是老板操作,我们做打工的只能管理修理的事情

网友:
前天接手1台Dell 5577也是隔离管烧糊了,清理后可以通电,晚上测试第二天又开不了机了,最后那块全挖了,今天测试1天正常

网友:
直接19v到公共点不香吗

网友:
这机器南桥供电爱烧

网友:
烧成这个样子,板子还能用吗

网友:
这个修好了能用住?

网友:
遇到铜皮烧掉的主板最麻烦了,

网友:
这个pcb板是什么基质,纤维板还是纸质板?

网友:
通病吧!遇到几次都是这2个保护隔离充电管烧坏多,

网友:
我上次也是飞线19V过来不过没有烧穿板层

网友:
这个我记得测试待机就会出3V5V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前天也是修道一台这个型号,pwm3.3待机电压异常,没有波形,电压时高时低,网上买了待机ic在路上,然后晚 ...

学习路过。

网友:
这就是靠这些吃饭的,不过 对使用者来说就不友好了,设计的锅。

网友:
游戏本最要命的就是短路的,一烧不可收拾

网友:
总算可以修开机

网友:
这个烧的太狠了,能修好不错;了!

网友:
能修好就是你的能力

网友:
隔离管子烧成这样   后继公共点链接上管 电容没有短路?????

网友:
已经烧成这样了,能修好用就不错了,比换主板还是好点的。

网友:
还没有清理过烧成这样的焊盘,

网友:
回迅维好好生造吧

网友:
戴尔的游戏本,也会这样。。。。。。

网友:
现在游戏本用料不给力,老是差那么一点。前期设计上的缺陷,和生产无关

网友(2024-11-04):
DELL 7559 DAAM9AMB8D0  图纸与点位

DAAM9AMB8D0.br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