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61H-G11 V1.0主板硬盘电源问题

楼主(2022-01-20):
H61H-G11 V1.0主板,ITX小主板,硬盘用4P电源线,接上硬盘电源就开机风扇转一下就停止,不接硬盘电源线只接数据线就可以开机。大佬们帮忙看看是啥问题?
有三块这样的主板都是同样的问题
ITX

网友:
可能电源坏了

网友:
先确定一下硬盘有没有问题

网友:
换个电源试下

网友:
看看是不是电源功率不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