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B75M-D3V短路

楼主(2022-01-20):
经测量3.3v对地只有12欧姆,已经短路,这个电压去的地方太多了,烧鸡大法3v只有0.35A,也没摸到哪里发烫,有没有大神有好的办法

网友A:
是待机5V转换的 还是按开关后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待机5V转换的 还是按开关后的

测了是按开关后的3.3v

网友:
用热成像看吧

网友B:
技嘉的b75 3.3v 12欧不正常吗?遇到好多都如此 开始也认为有短路 但查不出来,而且也正常使用 现在自认为这个板就这样吧。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技嘉的b75 3.3v 12欧不正常吗?遇到好多都如此 开始也认为有短路 但查不出来,而且也正常使用 现在自认为这个板就这样吧。

我量了一块正常的技嘉H81M-D2也只有12v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量了一块正常的技嘉H81M-D2也只有12v

当正常阻值处理

网友:
又学到一个特殊机型特殊阻值,感谢分享

网友:
我有2块这个型号的板,3.3V也是这个的阻值。
另外华擎的FM2A88M-HD+ 这个型号的板3.3V对地阻值也是只有10左右(本人已在多片同型号板上测量过)

网友:
应该是正常的

网友:
有些时候只要二极管压降不是0.001都可能是好的

网友D:
台式机板子一般都不烧鸡的,容易故障扩大

网友:
引用 网友D:
台式机板子一般都不烧鸡的,容易故障扩大

请教一下,有比烧鸡更快更简单的办法没?有时候真的找不到哪里短路,烧鸡一分钟就能确定故障点了

网友:
技嘉B75组织低是正常的

网友:
检查一下IO周边的电容看看是不是短路了

网友:
摸不到就拆  由桥开始拆

网友(2022-03-16):
拆桥不是应该在最后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