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OJIE软件]
如何选择适合的焊锡丝?锡线含锡量是不是越高越好?

楼主(2022-01-20):
如何选择适合的焊锡丝?锡线含锡量是不是越高越好?大家知道吗

网友:
63%的,最好

网友:
可以直接在迅维的官方淘宝店购买就可以  ,
不懂可以咨询售前旺旺。

网友:
我也正在想这个问题

网友:
这个问题问的太好了,还有就是高温锡低温锡哪个好

网友:
是不是发错地方了 含锡高 流动好

网友A:
焊锡丝,有高温和低温的。一般维修都用低温锡丝。反工时比较方便

网友:
无铅和有铅选哪个好呢?焊锡丝要选流动性好的

网友:
学到了   看看什么情况

网友:
学习一下经验

网友:
高流动性的好焊

网友:
引用 网友A:
焊锡丝,有高温和低温的。一般维修都用低温锡丝。反工时比较方便

风险是高温环境有可能脱焊,造成返工

网友:
并不是,一般的就行,就是因为咱干的都是细活儿,买的时候别买太粗的就行

网友:
我用直径0.6-1.0mm含量63%的,觉得还不错。

网友:
没有最好,只有适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