铭瑄MS-B85-BTC BIOS,有亮机相片,实拍。亮机快。TB上买的

楼主(2022-01-20):
铭瑄MS-B85-BTC BIOS,有亮机相片,实拍。

MS85BTC.004

网友(2022-07-21):
这个板子和我今天修的 梅捷的SY-B85-BTC 一模一样 ,估计也是几个厂家贴牌的一款主板,梅捷官网直接就有这个BIOS可以下载,刷了也能亮机器,虽然我修的这块不是BIOS问题,是南桥1.05V场管左边一点靠上的一个UP0109P芯片坏。故障情况是机器一直反复重启,重启之前CPU供电能量到1.7V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