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A-E581P R2.0 不触发通病

楼主(2022-04-08):
板号:LA-E581P
故障:不触发
  接机器上电电流为0.002,触发后电流0.024,测量有3V,无5V。

查5V供电芯片条件,供电正常,5V线性对地阻值为0

断开节点后测量为后级短路,最后就是一颗小电容。看论坛发现有好几个帖子都是这个电容问题,所以判断为通病。

网友:
谢谢楼主分享,收藏一下,学习一下。

网友A:
楼主断开节点是怎么做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断开节点是怎么做的

你看第三那张图,把节点上锡脱掉就好了

网友:
电容短路。。

网友B:
联想的主板非常愿意坏电容是不是电源适配器不稳定造成的还是电容本身质量不好

网友:
引用 网友B:
联想的主板非常愿意坏电容是不是电源适配器不稳定造成的还是电容本身质量不好

设计问题吧。。

网友:
电容的毛病,是捡钱的毛病,好啊

网友:
胶纸位置容易发霉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楼主断开节点是怎么做的

别人都已经发出来了,你要仔细看,用心看,都给你标出来了,还问

网友:
这个其实是通病了,谢谢分享,加分支持

网友:
引用 网友C:
别人都已经发出来了,你要仔细看,用心看,都给你标出来了,还问

要理解一下我们这些小白白

网友:
烧鸡出来的吗

网友:
捡钱的节奏

网友:
这个楼主分享的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