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沃MT23通病,给大家送福利,遇到就是赚了

楼主(2022-01-20):
   接到一台西沃MT23机器,板号是SM7SLD MT23  H110 ,到手上电电流只上到0.52A不掉电,也无动作。示波器测SPD没有波形。

换CPU也一样,然后想到BIOS,到处找了没有找到。TB买了一份原厂程序一刷就搞掂了。

所以把程序传上来,反正你们遇到可以说就赚了

SM7SLDM T23.zip

3.94 MB, 阅读权限: 100, 下载次数: 482, 下载积分: 下载分 -2 分, 下载 1 次

网友:
这种机型利润高啊

网友:
没看到程序啊

网友A:
这机型现在多是板载U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机型现在多是板载U吧。

这个型号是可拆装的

网友B:
兄弟,你是假装看不到的吧

网友:
里面什么也没有

网友:
什么也没上传啊,楼主?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兄弟,你是假装看不到的吧

老哥我手机看的,真的没看到

网友:
引用 网友C:
老哥我手机看的,真的没看到

同手机能看到啊

网友:
手机客户端啊,看不到看不到

网友:
图三那根红色线是啥

网友:
我一般用电脑看,谢谢兄弟分享

网友:
我没有转接口,直接改线供电和开机用的

网友:
这种不是coms放下电就是刷BIOS

网友:
黑板屏幕的主机,遇到过的都是拔插内存号了,可脏了

网友:
不应该先干bios吗

网友:
   接到一台西沃MT23机器,板号是SM7SLD MT23  H110 ,到手上电电流只上到0.52A不掉电,也无动作。示波器测SPD没有波形。

换CPU也一样,然后想到BIOS,到处找了没有找到。TB买了一份原厂程序一刷就搞掂了。

所以把程序传上来,反正你们遇到可以说就赚了

SM7SLDM T23.zip

3.94 MB, 阅读权限: 100, 下载次数: 393, 下载积分: 下载分 -2 分, 下载 1 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