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xm1080 没有供电,没图纸救命啊

楼主(2022-01-20):
  mxm1080  只有1.8的电压产生了,其他的电压都没有产生,显存 核心什么的电压没有,拆下核心还是一样的,没有图纸不会修啊,初学者求各位大佬给条路啊,或者给点相关的图纸,电源芯片en角没电压,过孔电路没图纸头都大了,拜托了各位

网友A:
不用图很好修的。

网友B:
拆下核心然后测电压,你是觉得坏得不彻底? 如果把核心拆了,是不能直接加电的,这么大的负载没了,电源能正常吗? 幸好你这个卡没出电压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用图很好修的。

大佬给点提示,拜托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拆下核心然后测电压,你是觉得坏得不彻底? 如果把核心拆了,是不能直接加电的,这么大的负载没了,电源能 ...

开始就没供电,我还以为是核心挂了短路了,结果拆下还是不行,又装上去还是不行,显存和核心 还有个1v啥的没电压,查了下几个芯片的开启角都没电压,板子上的电容量到有3.3v 和 5v,

网友:
引用 网友B:
拆下核心然后测电压,你是觉得坏得不彻底? 如果把核心拆了,是不能直接加电的,这么大的负载没了,电源能 ...

一上来就拆核心有点本末倒置了,这种卡动核心很容易搞出问题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开始就没供电,我还以为是核心挂了短路了,结果拆下还是不行,又装上去还是不行,显存和核心 还有个1v啥 ...

现在还是把核心焊回去,如果核心没有短路的话,要不然下面没法测试,怎么检查?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现在还是把核心焊回去,如果核心没有短路的话,要不然下面没法测试,怎么检查?

核心已经焊回去了,二极管挡核心为0 ,正常 ,显存为88,感觉ok

网友:
引用 网友C:
核心已经焊回去了,二极管挡核心为0 ,正常 ,显存为88,感觉ok

找个毫欧表,测量一下核心的DC阻值, 一般1080 在150毫欧左右,这样才能确定核心的NVVDD没有短路,我看到一堆在网上发视频修显卡的,真着急,一堆土万用表就修显卡了

网友D:
核心都敢干,确定你不会修吗

网友:
引用 网友D:
核心都敢干,确定你不会修吗

核心重植简单拆下来装上去就行了,其他的不会

网友E:
修核心供电,是什么主控?没en修出来啊

网友:
学习了,和高手学习学习

网友C:
引用 网友E:
修核心供电,是什么主控?没en修出来啊

UP9511P 好像是这个,en角没电压。不知道到哪去了

网友F:
没有供电量一下是不是短路了mos管量一下断开后级测试再说

网友:
引用 网友F:
没有供电量一下是不是短路了mos管量一下断开后级测试再说

今天弄了弄,上面四项核心电压出了个0.2,玛德,下面两项0.8,ok了,显存和那个1v的没出。明天再弄弄,

网友F:
显存换了试试找个同型号的多换几个有好多坏的最好料板找

网友:
引用 网友F:
显存换了试试找个同型号的多换几个有好多坏的最好料板找

显存莫名其妙又有了,不管了,明天重植核心,话说这核心不小心踩了两角还能用吧

网友G:
en角没电压,直接强开可以嘛?

网友:
引用 网友G:
en角没电压,直接强开可以嘛?

我也不知道啊,我这核心应该挂了。装上就没电压了

网友:
上来就干核心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UP9511P 好像是这个,en角没电压。不知道到哪去了
跑一下电路

网友:
引用 网友C:
UP9511P 好像是这个,en角没电压。不知道到哪去了
就那几个mos管很快就跑出来了

网友(2022-06-01):
下面两相供电芯片型号是啥

网友:
台机10系没核心EN,查3221PV脚和两个双二极管上的电压看NVVDD有没有过来啊。笔记本显卡就不清楚了修的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