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TX3090 短路,求教大神还有弄下去的必要吗

楼主(2022-01-20):
新人发帖,请多多关照!
自用的一块RTX3090,突然点不亮了,风扇也不转。
用集显可以进系统看到RTX3090,但装上驱动就瞬间黑屏。
测了下供电二极值,我去,1.8V短路。
上机电压测了下,其他的都是正常的,1.8有接近2V的电压,然后1.8V方向核心很烫手。
是不是可以判定核心已挂?还有没有检查下核心背后电容的必要?谢谢!

网友:
要不买个或者借个可调电源烧下机?有钱买个热成像,没钱就租热成像或者手一个个摸过去

网友A:
谢谢回复,看来是没有啥弄得了
买个热成像学习下吧。这高级卡,核心也这么脆弱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谢谢回复,看来是没有啥弄得了
买个热成像学习下吧。这高级卡,核心也这么脆弱啊

1.8V 确实比较脆弱,问题是Nvidia没想到这低压低电流的地方,供电都有问题,大量台湾研发的芯片使用,可靠性确实降低了

网友B:
能认卡说明核心没问题,干显存  新卡阻值本来就低

网友:
最好找老手检查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B:
能认卡说明核心没问题,干显存  新卡阻值本来就低

谢谢回复,我就是纳闷,1.8都短路了为啥还可以认到卡。。。
但显存会影响1.8V供电吗?

网友:
过几天搞个热成像照照,也给大家以后做个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