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Dell g7维修

楼主(2022-01-20):
接修一台dell g7,插电直接0.16按开机没反应,感觉应该有短路,拆看发现南桥炸了,一量果然3v是短路的,上bga拆掉南桥再量3v已经不短了,一看桥是sr40b,店里有现货的,果断换上去,插电开机屏幕轻松点亮,附上亮机BIOS

网友:
真是秒杀了

网友A:
直接秒杀,我表示怀疑,不用改ME呀

网友:
拆机的桥不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直接秒杀,我表示怀疑,不用改ME呀

改了一笔带过没说而已,不改也能亮就是慢

网友:
6代后炸桥常见现象

网友B:
南桥现在换老买不到好芯片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南桥现在换老买不到好芯片

主要卖芯片的太坑,好坏掺着卖,桥有料板就料板上拆,没料板就让老板去买桥,买到坏的风险是由老板承担的,我如果是自己开店估计我就不会去冒风险买桥了,肯定淘宝交换主板了

网友:
已编辑帖子加上亮机BIOS

网友:
不好意思我还真没有这么新的料板给我拆桥用,要不然你和楼上也这么说的哥们一起一人送我一张好不好

网友:
不好意思我还真没有这么新的料板给我拆桥用,要不然你送我一张好不好,如果不送你说个屁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主要卖芯片的太坑,好坏掺着卖,桥有料板就料板上拆,没料板就让老板去买桥,买到坏的风险是由老板承担的,我如果是自己开店估计我就不会去冒风险买桥了,肯定淘宝交换主板了

现在淘宝交换也是个坑,风险大

网友:
交换也是维修的 都是一样的

网友:
游戏本一短路基本带走南桥,庆幸不是CPU一体的南桥

网友:
淘宝交换主板有保证吗?

网友:
弱弱的问一下,桥炸了是哪样啊

,炸桥又是啥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