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卡上电容没标电压,标的是14A用什么规格替换?

楼主(2022-01-20):
奇怪了,第一次见这种电容,被上家拆了好几个,现在要补上,这个14A是什么概念,用多少耐压值的替换呢?

网友:
没标电压 12v 的用16v 核心 显存用2.5v 就可以

网友:
耐压2.5V

网友:
核心用3V耐压

网友A:
你不妨用可调电源试试,看多大电压会炸

网友:
显卡上一共就这几个电压,看看是给谁供电的,然后比正常电压高就完了。只要空间允许,你就安最高电压就得了。

网友:
没有见到过电容这样标注的

网友B:
lf是品牌
820是容量
e是耐压
14A是生产批号

网友:
引用 网友B:
lf是品牌
820是容量
e是耐压
14A是生产批号

还是半月门清,啥都知道,现在电容参数都用字母代替了

网友:
看评论增加对电容标识了解,感谢。

网友:
大于12V没毛病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不妨用可调电源试试,看多大电压会炸

谢谢,家里放鞭炮了

网友:
这个也容易,实际通电量一下,耐压翻倍,然后最近找标称的电容!

网友:
引用 网友B:
lf是品牌
820是容量
e是耐压
14A是生产批号

老哥专业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