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oc 2769v 通电电源指示灯不亮,不知道什么原因,求大神解答,谢谢了

楼主(2022-01-20):
(图片)

网友A:
电源如有输出,就查驱动板,反之查电源

网友:
你猜一下先。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源如有输出,就查驱动板,反之查电源

谢谢了,我是新手小白,都不懂得怎么测

网友:
大哥,我是个小白,不用这么调侃我,我也是有兴趣才开始学

网友:
引用 网友B:
换板。。。。。。。。。。

已经买了,也不知道是电源板还是驱动板,还是灯条坏了,反正买了一块电源板先换换看,不行再去找师傅修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源如有输出,就查驱动板,反之查电源

好的,谢谢你了老哥